[Actel FPGA] 关于ADC,求助版主!

楼主(2008-02-25):
大家都在网上打听fusion中ADC的用法,实验教程里面没有这个实验,光盘里有可是下载到板子上却不知道如何验证!
我的题目需要用到多通道模拟信号采集,然后对采集到的数字信息进行软件处理。可是现在苦于没有关于ADC详细用法的信息,而无法开展下一步的实验!
请本站的专家或者看到本信息的大侠们给提供一些参考例子,能够让大家更容易的学会它的用法!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电压监控的实验

  单独的ADC实验操作起来相对比较麻烦,里面的寄存器的配置都需要自己来设置的,好处是占用的资源少,但是你们在做的时候如果资源充足不必要这样做,可以采用电压监控的实验来做,因为那个实验也是测外部的电压信号,只不过没有将ADC的数字转换结果引出而已,可以在Analog System Bulider中将这个信号引出,选择Advanced Options...,然后将ADC results选中即可,这样ADC转换的结果信号线就会引出了。具体如下图所示:

网友B:
关于电压监控实验和ADC

在电压监控实验中通过高级选项设置后,(选中ADC RESULTS)怎样能够将ADC的输出引出来?

网友A:
查看生成的hdl代码

可查看生成的hdl代码

网友A:
读书

单独使用ADC需要对AB宏的各个信号线理解清楚,同时对ACM寄存器的位功能与含义也要十分清楚.而这方面的知识可以从<<Actel FPGA原理与应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