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如何为51扩展外部存储器

楼主(2008-02-26):
如何为51扩展外部数据存储器?
程序存储器已经用了外部存储器的部分信号线,
写个数据存储器的控制模块能实现吗?
还是用别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re

    找下论坛中有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的

楼主:
扩展51外部RAM

看过 那个帖提出的相同问题也没解决……
内部的数据存储器地址线是8位的 外部如何扩展

求解
谢谢

网友B:
看书,看书,为什么不去看书???

网友A:
请读懂程序后再修改

当引脚BOOTNVM和GNDOUT短接,表示使用外部SRAM做为程序存储器(64K)和外部数据存储器(64K),这时可以通过USB下载线进行调试;
当引脚BOOTNVM和GNDOUT不短接,表示使用内部FlashMemory作为程序存储器(64K),外部SRAM作为外部数据存储器(64K),用于脱机运行.

网友C(2008-03-29):
aaa

给的程序好像有点问题 能否告知 邮箱地址 或QQ MSN 和你联系一下?

网友D:
斑竹可否再讲详细一点

斑竹可否再讲详细一点,谢谢,被卡在这个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