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lash Memory 参数设置的意义

楼主(2008-02-26):
版主 您好
在做Flash Memory 实验时,要设置一些参数,起始地址 数据位宽 存储深度和初始化路径 实验中是把它配置成为一个普通的2Mbit数据存储器 在实验第二步中设置Data Storage 配置对话框时 里面的 数据位宽设置为8位 Number of words 就是存储深度的意思吗?
是的话 那么在手册上(P83)设置的100 和 实验指导书上(P125)设置的100 它们表示什么意思呢?
设置它的根据是什么。
另外如果要把一个FB(2Mbit)应该可以设置成为8位数据线 18位地址线的存储器 是在Data Storage 对话框里设置的吗?
具体怎么设置呢?
谢谢!

网友A:
re

   Flash Memory 每次生成时都是以一个2Mbit的块来生成的,每个块可以设置成8、16、32位的模式,当为8位模式的时候,最多有262144个8位存储空间,当为16位模式时,有131072个16位存储空间,当为32位时,有65536个32位存储空间,这里的个数就是上图中的,“Number of words”参数,其代表的是深度,其实这个参数对于实际生成的Flash Memory模块的参数是没有影响的,也就是说无论这里设置什么值(在合法的范围内),其最终生成的模块的地址还是18位,只不过要根据选择的8、16、32位模式来判断哪几位地址是无效的。
   举个例子,如果选择8位模式,设置了256个深度,理论上说应该是这个FlashMemory的空间大小只有256个8位数据,但是实际上生成的是18位地址线空间大小的模块,也就是有262144个8位数据空间,这个256对这空间大小是没有影响的,要控制大小只能通过作用这18位地址线来实现,可以将高位地址线固定于0,只选择8位地址线,这样空间大小只能是256范围了。
   所以上面的例子也回答了如何设置8位数据线,18位地址线的模块了。

楼主:
Flash Memory 参数设置的意义

哦,那意思是设置那个对话框里的参数只是一个形式,实际的存储空间是根据自己接的地址线来确定的啊

另外在初始化路径里可以选择hex文件,怎么样才能把自己想写的数据通过hex文件初始化到存储器里呢(比如说我想给Flash存储器里面写入几个规定的数据),另外怎么知道hex文件具体需要多大的存储空间.
谢谢!

网友A:
编译器会告诉你

  如果你用Keil编译,最后编译的结果会告诉你,你的代码占用多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