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电压监控实验中AD配置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8-02-26):
1. 在configuration voltage monitor peripheral页面中的assert samples 和de-assert samples 各填的都是4 这是什么意思??

2. 在电压监控的实验里主程序只是例化了一下设定的元件,相当于只是连了下电线,为什么就能达到到达一个电压使得LED变化的效果。就是因为configuration voltage monitor peripheral里设置的效果么

网友A:
re

 1、请看《Actel FPGA 原理与应用》一书的 第134页有说明
 2、可以看下《Actel FPGA 原理与应用》一书的第132页的电压监控应用实例的例子你就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