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Hex文件格式

楼主(2008-02-27):
在《Actel FPGA原理与应用》中提到Flash Memory初始数据设置时导入.hex、.ahx格式的初始数据。这种格式的文件怎样生成?怎么把自己数据编制成这个格式?

网友A:
keil51编译后的代码是HEX格式的

可参考51软核相关实验.

楼主:
hex

那个实验貌似用的是已给的text.hex,没有怎么生成自己的文件呀

网友B:
hex

这个可以自己写一个简单的51代码,编译一下就生成了。

网友C:
hex

那个.hex文件需要自己用另外的软件编写,然后编译生成.hex文件,然后再载入进去。不清楚的话去看看有关单片机的只是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