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分配管脚,不能布局,求助版主!

楼主(2008-02-27):
在8051实验成功后,我们加入ADC,可是在分配reset管脚时出现如下的错误信息:
Error: PRL13: Cannot place the instance reset_pad o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locations because the instance U1/NVM_INST connected to the clock net cannot be assigned to a quadrant. This instance must be placed on a middle left or middle right global locations.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修改综合约束就可以了

楼上可参考"实时计数器(RTC)实验"中综合时对rst引脚的设置

网友B:
为什么需要这么做

为什么有时候需要修改综合约束,而有时候又不需要。请zlgactel讲一下其中的道理。

网友A:
re

首先要Fusion中有六个CCC,每个CCC上只允许一个管脚上全局网络,综合的时候Synplifiy把rst管脚分配到全局网络上,而恰巧这个CCC的全局资源上被ADC模块的一个信号占用,所以加了一个约束,让rst这个管脚不上全局资源,这样就可以了,当然更好的办法是:placed on a middle left or middle right global locations.因为这两个CCC可以上片上全局网络,角落的CCC只能上象限的CCC,详细资料参考Fusion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