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内核资源不够使用,请问如何处理?

楼主(2008-02-28):
我再构建自己的系统的时候,发现fpga内核资源不够使用,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re

不知道差多少,差太多那只能精简你的设计了删掉一些功能,差一点,就可以试试调整一下代码风格,在综合的时候把约束时钟频率降低,把资源共享选项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