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为什么电压监控仿真不了(如何用ModelSim仿真Fusion模拟部分的

楼主(2008-02-28):
通过画波形图建立了波形文件,但是仿真的时候载入不了是怎么回事?
工程包在回帖中,麻烦帮忙看看,谢谢。

以下部分由版主加入

(关于如何用ModelSim仿真Fusion的模拟部分,官方有一个很详细的说明文档,请参照www.actel.com/documents/analog_testbench_UG.pdf,另外正如下面所说的,仿真模拟部分的时候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些,请把仿真时间设大一点)

楼主:
a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2/2008228234337807.rar

网友A:
为什么电压监控仿真不了

    这是你的波形激励文件编辑出错了,在那个顶层文件中三个标志位只是输入的,但是在波形文件中都有输出了,还有那个参考电压不用输出的。
    附件中是我修改好的波形激励文件,启动modulesim后运行就可以了看到波形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2/2008229111547656.rar

网友B:
仿真是这样的吗?

我不知道怎么仿真AD,呵呵
请教一下~

没有是模拟信号输入,仿真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B:
不好意思忘帖图了

楼主:
有模拟信号输入呀
在MODELSIM里面是看不见的,要在WAVEFOMER里面才能看到输入的模拟信号;
还有在MODELSIM看波形的时候仿真时间要长一点,因为我的输入是从0—5V,分为8段,而且每段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你要仿真时间长一些,看波形的时候将波形缩小了看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B:
你能告我大概得仿真多长时间吗?
是全仿真完了或自己break了仿真波形才显示是吧~

再弱问下,你把程序下板子上后对吗?模拟输入脚是J10/AV2那个跳线靠近LCD的那个脚吧!我上电后LED三个都亮,就是改变输入没有反应,同时测得AV2那个脚在有跳线时已经接入了V3.3,就是在不拔掉跳帽时AV2就有3.3V的输入了,那书上怎么说被监控电压低于1V呢(P154),那为什么LED全亮呢?

我想又是我在哪犯错误了~

网友B:
是我哪错了吗?我用的是你的工程啊,你的啥样?

网友B:
?

When using the Voltage Prescaler, the AV Prescaler Opamp mode needs to be powered up, and the AV direct analog input switch needs to be switched OFF - AV  2, at time 1250000000.0

网友B:
好 了!

改了楼主工程中的两个地方,不知和最后做出结果是否有关系。
1、pll模块还是选external I/O
2、analog模块,电压还是选8V
然后就好了
还有个问题,仔细对比仿真的结果和激励信号,发现在仿真里面的时间和我激励中设定的时间不一致,是吧?

但是上面那个error在仿真时还出现,却不影响结果

内部深奥的原理我就不懂了
呵呵

大家讨论吧~
今天下午就我一人在这自言自语,呵呵,打扰打扰~

网友C:
观摩

观摩观摩

网友D(2008-05-08):
高手指点一下

我也不会模拟仿真,参照资料设置了一个波形激励文件,但仿真时无输出,我用VHDL写的,所以不知道是我的工程有问题导致无输出,还是我的波形激励文件不对,请指点一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316015147.rar

网友D:
我的波形激励文件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316199855.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