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ACTEL片内的AD可以同时采正负电压吗?

楼主(2008-02-29):
我需要采集音频信号,所以需要AD可以即能采正电压,又能采负电压,但是不知道FPGA上的AD能否实现。

网友A:
ACTEL片内的AD可以同时采正负电压吗?

   在一个引脚上是不能采交变信号的,它只能要么采正电压,要么采负电压,其实负电压进去是通过一个叫预处理器来将其翻转的,而预处理器一但设置好了就不能变了。楼主是否可以将音频信号的电压整体提高到没有负电压出现,然后再将此信号输入模拟模块,但一定要注意最高电压,不能超过12V。

楼主:
请问采负电压是不是就是配置的时候把最大值写为负值,这样就可以采负信号了?
我可不可以这样。用两路AD,一路采正,一路采负,再把这两个数据拼成一个数据?这样实现同时采集正电压和负电压。

网友B(2012-01-18):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