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lash Memory 读数 写数 问题

楼主(2008-02-29):
版主:
您好!
   Flash Memory 配置导入初始化数据后,读的过程怎么读呢,若我配置为8位数据宽度后,怎么读里面的数据呢,应该是:送地址->读使能->读Data_Out口数据 是这样的吗? 那这其中的时间间隔是多少呢? 什么时候去读数据就是稳定的数据呢.
    另外在给Flash中写数的时候,是怎么配置呢?操作也是:送地址->送数据->写使能->编程使能...... 怎么才知道把自己要写的数据写到对应的地址,什么时候就写完了呢?有没有什么标志啊?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fla

你说这些书上都有介绍的啊
要仔细看书
虽然看起来是有点痛苦

网友B:
re

是的,请参照教程

楼主:
Flash Memory 读数 写数

书上是大致说了一下,可是具体的过程我还是不太明白,所以才请教。就做最简单的存储和读取 总应该有个标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