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帮忙看看我这个FlashPro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08-02-29):
不管是教程里面的哪个试验,准备下载的时候都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软件哪里出了问题,以前就好好的。

网友A:
re

看你的描述好像是PDB文件有问题,请自己新建一个工程,再生成PDB文件,看能否下载

网友A(2008-04-01):
您好

你可以用下面的方法解决:
在您flashpro安装目录下有个driver文件夹,里面有个psetup.exe文件,执行这个文件重装一下驱动

网友B(2017-08-31):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下面的方法解决:在您flashpro安装目录下有个driver文件夹,里面有个psetup.exe文件,执行这个文件 ...

您好,想请教下跟楼主同样的问题,flashpro打开后无法新建工程,无论是从libero打开还是单独打开都报同样的错误,我的是9.1版本,XP.sp3系统,在designer-diagnostic-bin文件夹下找到了您说的psetup.exe 执行之后,flashpro仍然报错,重启电脑也不行,能否详细帮忙解答下此问题 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yjj9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