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下载出现问题,请版主帮忙

楼主(2008-03-01):
我们前一天还能下载成功,可是第二天怎么也不能下载了,即使是昨天已经下载成功过的工程,并且总出现如下图提示,请版主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re

请参看J50标号为VPUP的跳帽是否连接上了,没连接上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连接上了,请用万用表检查电压是否是3.3V

楼主:
谢谢版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