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怀疑开发板有问题,请版主解决

楼主(2008-03-02):
请问版主:做ADC实验时,给AV0电压 LED没有变化是怎么回事,把电压监控实验的输入引脚弄在AV0上也是不行 但是在J10上可以 ,我怀疑是不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A:
re

请确认一下几点:
1.模拟输入引脚是分配到M6(AV0)吗?
2.是把电压引到J6靠近LED的那一个管脚吗?

楼主:
版主:我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请确认一下几点:
1.模拟输入引脚是分配到M6(AV0)吗?
2.是把电压引到J6靠近LED的那一个管脚吗?
以上两个问题我都确认的 确实是不对 我看发贴上 天交也遇到个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初始化后四个LED都亮 但是引入电压 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