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版主帮忙

楼主(2008-03-03):
想问一下,Core8051的定时器怎么建立???建立后在KEIL下使用方法同AT89C51一样吗?

网友A:
8051问题

编程方法与普通的51是一样的,但是Core8051的定时器的时钟不象普通的51那.样进行6分频.事实上,Core8051所有的部件,比如uart,CPU执行指令都不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