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用CoreConsole v1.4怎么生成SPI的IP核啊

楼主(2008-03-03):
用CoreConsole v1.4怎么生成SPI的IP核啊,有相关教程吗??

网友A:
re

如图,在Libero环境中双击CoreSPI,弹出一个配置窗口,配置完后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可是

可是,我这个里面怎么没有你的那么多啊??

网友A:
设置一下

点击一下旁边的[options]按钮,修改一下[Interface Type]为al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