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ADC实验的更正说明

楼主(2008-03-04):
最近有同学反映ADC实验不能完成,经查证,是由于程序的问题造成的,文件中ADC.V的变量ADC_RESULT位宽应该为12的,但书中的例程定义的只是1位,更正如下
把变量ADC_RESULT定义为12位  wire [11:0] ADC_RESULT;
附更正后的文件如下:

因我们工作疏忽给大家造成的不便,在此表示歉意。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414911148.rar

网友A:
我还是做不下去

  请教版主 能不能把实验的步骤详细的说明一下 还有 我在进行此实验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设置MY_ADC模块的各个参数 望指点

网友B:
请问斑竹??

如果我设置的ADC是8位或者10位的,那么输出结果ADC_RESULT是否可以自动调整到相应的位数??我之前做过实验好像输出只能是12位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C:
综合不了

请问工程师:按照你们提供的程序,怎么AD模块综合不了?请工程师给个比较详细的操作步骤,或者能否像之前的实验例程提供整个完整的project给我们下载。谢谢~~~

网友B:
我的问题解决了

看了软件里的帮助,才知道如果是8位或者10位的话,最后4位或者两位是接地了的。希望对看到的人有所帮助。而且很多问题看看帮助信息可能会有答案的:)不过需要看英文

网友D(2008-04-07):
啊啊

这个例程结果不对   不知为什么  难道没有人调试过吗? 明显连仿真都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