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8051嵌入的问题

楼主(2008-03-04):
关于8051 ,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教:
1。在做CoreI2C实验时,当把文件user_core8051.v拷到hdl目录下后,原来创建的pll前会出现“?”,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原因啊
2。我们把user_core8051.v的代码改成《core8051应用笔记》中的代码(二者为什么不一样??),1中所说的问号消失,但在综合的时候会出错,说一个 plo 不存在。
3。还有关于8051的嵌入,是否书中的Core8051实验 和 CoreI2C实验中所做的能完成一个完整的8051核的嵌入吗?
 如果是,多数C程序在上面跑应该没问题吧。
 如果不是,还需要什么啊
急盼指教,困惑多时了,谢谢

网友A:
re

1.PLL前面有问号,说明当前工程下没有PLL这个模块或者例化出错,你可以把光盘中下的PLL模块文件拷贝到你的工程下面,或自己参照书中所述建立一个PLL模块
2.你所说的《Core8051应用笔记》中的代码是指哪里的代码,是光盘中的吗?
3.CoreI2c的接口是APB总线接口的,不能和Core8051直接相连,要加一部分控制逻辑才可以

楼主:
光盘中8051的软核在哪里?
请您说说在我们所用的开发板上嵌入一个Core8051核(可以用串口直接烧C程序进去跑)的过程吧 谢谢赐教
盼回复

网友A:
请参考开发板提供的例子进行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