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core8051串口通信波特率是和at89c51一样计算吗?

楼主(2008-03-05):
core8051串口通信波特率是和at89c51一样计算吗?用8951的波特率设置,串口调试不正确,请斑竹指点.
设置如下:
TH1=(unsigned char) (256-(XTAL/(384L*baudrate)));
串口通信:方式1
定时器T1:方式2
SMOD:0
XTAL:10M
baudrate:9600
运行后,无法得到正确数据.不知道具体哪里有问题.希望斑竹指点迷津.
另外,core8051有详细user guide吗?CD中无相关资料,同时希望斑竹发布.谢谢.

网友A:
core8051串口通信波特率

core8051串口通信波特率TH1=256-(XTAL/16*12*baudrate)

网友A:
core8051更为详细的user guide

core8051更为详细的user guide可参考www.actel.com

楼主:
看了core8051 ds

Generating Variable Baud Rate in Modes 1 and 3.
In Modes 1 and 3, the Timer 1 overflow rate is used to
generate baud rates. If Timer 1 is configured at auto in
auto-reload mode to establish a baud rate, the following
equation is useful:
Baud Rate =2^SMOD × fosc/(32 × 12 ×(256 - th1)).
th1=256-(2^smod)/(32*12*baud rate)
那么问题的症结应该在于smod的取值,如一楼所取smod=0的话,则一楼公式应该是对的.而smod=1时应该是版主二楼公式.而在很多资料中只是写到smod对模式2的影响.
不确定smod对方式1,3的影响是不是如我所认为的.我掌握的知识不好,希望版主指点.

楼主:
done

已经解决此问题,谢谢斑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