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板子上各种电源以及LED灯亮度不够问题

楼主(2008-03-05):
请问板子上带了5V,3.3V,1.5V的电源的误差范围是多大,还有板子上的GND是准确的0V吗?
还有做试验(尤其是ADC试验,将转换结果低8位引到8个LED上了)有一些LED会出现亮度不够的情况这样也不知道到底是输出的是高还是低。

楼主:
板子上各种电源以及LED灯亮度不够问题

如图中所示
LED6和LED7亮了
但是亮度不够
这个是ADC转换,接了3V电压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B:
示波器或许看的更清楚

被检测电压稳定的稳定性,首先反映在ADC的低8位数据上

楼主:
a

问题已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