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问 Flash Memory的最大工作频率是多少?

楼主(2008-03-06):
请问版主Flash Memory的最大工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A:
Flash Memory的读写速度

对于Flash Memory的读,在开流水线和预读模式下,最高可以达到100MHz;但对于写比较复杂,在写Flash Memory时,首先要向缓存区中写,然后再给一个编程信号,这时会出现一个Busy信号,必须要等待busy信号无效后,才能再向缓存区中写数据,也就是说,写一个字节与写一块数据所用的时间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大概要8m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