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AD转换和core8051配合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8-03-06):
我想把AD转换的数值送给CORE8051来处理,然后通过PWM模块来反控制

例程的core51只有一组p0口,不够用

是否可以扩展p0口

还有AD的flashmem和51的是否可以共用?

楼主:
版主给解答一下好么

要用其他的IO口是否只要例化一下就可以了

AD转换的数值要交给51处理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网友A:
我也关心此问题

我也要用关心这个,还有不知怎么引出51的定时器等……

楼主:
例化成功

试验51实验增加IO口可以通过例化实现

想请教版主 是否知道 要51和ACTEL的AD转换数据配合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是利用51IO口读FLASHMEM呢?还是直接共用

希望版主能提点一下

楼主:
继续

如果是硬件连线直接传,肯定没问题,版主能否大致讲解下如何把8-12位的数据传给51处理

论坛上还有很多人问LCD和PWM的数据(因为实验室parameter是恒量)能否改成变量,大致方法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B:
AD转换和51接口的问题

我也想把AD转换的数值送给CORE8051来处理,然后通过PWM模块来反控制,AD是12位的,而CORE8051只有8位,请问各位老师怎么办?

网友C:
AD可以不使用FLASH MEM

楼上说的很对.

至于把AD转换的数值送给CORE8051来处理,然后通过PWM模块来反控制?
1.需要读懂我们提供的51例程的程序,
2.做一个不用Flash MEM的ADC控制实验.
  针对开发板,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单独ADC控制实验,请把它弄懂.
3.建议大家深入理解AB宏的使用,可参考我们提供的书本,里面很详细,  再结合我们提供的单独ADC实验,将会很快做出适合自己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