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如何使LCD来代替电压监控实验中的LED

楼主(2008-03-06):
在电压监控实验中,当输入的电压大于1000mv或其它值时,LED灯会对应地不亮,如果我要用LCD来显示输入的电压到底是多少,应该怎么样来写那个程序?是不是要在LCD——DRIER模块中修改啊?我是个菜鸟,希望强人指点下!!!

网友A:
a

把输出的12位输出电压结果按照十进制(按10进制显示)换算出来,然后再对应着1602液晶的资料,查看要显示的方式还有显示字符所对应的数据以及控制的方法就可以了。只是我觉得你如果做的东西没有用到液晶的话还是最好只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毕竟现在时间宝贵,还有一个多月比赛就结束了,以后学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