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奇怪问题:ADC试验!

楼主(2008-03-07):
进来的各位:

   由于我们要涉及到AD转换,所以从拿到套件那天起就找AD相关试验,但是在书和配套光盘里都没找到ADC试验(电压监测等除外)。后来在论坛上看见贴了个ADC.V的程序,问了别人才知道他们的光盘里有此试验例程,于是他们把此例程传我,结果我却打不开,错误提示意思大概是软件版本不够,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光盘里附送的都是Libero 8.1+SP1,而我们光盘里的却是Libero8.0+SP2,所以不能打开他们传给我的ADC试验工程。
   现在问题是,由于我们要用到AD,虽然有了ADC.V程序,但是里面的MY_ADC模块怎么配置却不知道,本想下载8.1,但是教育网速度太慢,所以想请做过此试验的好心人帮个忙,把MY_ADC模块的参数设置过程告知在下,或者贴图出来,本人将不胜感谢……

网友A:
re

请参照如下图片

网友B:
re

以上是模拟模块的设置,另外还有一个PLL模块输入是48M,输出是24M,和2M ,请自己例化

楼主: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版主和lytga的帮助!
   顺便想再问一下:如果我想把51内核和AD结合起来,还是像上图那样选择ADC Only 吗?还是应该选择第一个?

网友A:
re

如果要取得ADC转换的12位数字,选择ADC Only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