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版主 生成8051网表过程?

楼主(2008-03-08):
我在CoreConsole v1.4下配制的CORE8051,导入Actel Libero IDE v8.1中,就成如下图所示的样子,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做到和例程那样,引出的是p0o p0i以及存储器总线接口??

网友A:
re

你只例化了顶层模块,下面的模块你都没有例化,请注意顶层模块下面的模块都是打上了红色的问号,请把子模块引入。要引出PO,P1,只要在顶层文件中引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