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51+液晶问题

楼主(2008-03-09):
我下51内核进去后,把正确的液晶显示C程序HEX文件下进去,用的P0口为数据口(类型是输出),P1口中3个脚为控制端口,另外剩下5个口点亮LED,下进去后发现LED能按照程序被点亮,但液晶却不能显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只引了PO和P1口,都是作为输出口,这样对吗?

楼主:
为什么呢

就在原来基础上这样改了下:

module USER_CORE8051 (
                        reset,
                        clk48m,
                        port0o,
                        port1o      //增加的
                      );

    input reset;
    input clk48m;

    output[7:0] port0o;
    output[7:0] port1o;            //增加的

/*8051内核*/
CORE8051        U3(
                    .nreset(!reset),
                    .clk(mcuclk),

                    ……
                    .port0o(port0o),
                    .port1o(port1o)  //增加的
                   );

为什么不行呢,LED都可以控制,难道要设置成双向I/0口?

网友A:
re

你可以把你引出来的P1口接LED灯,看是否出现流水灯效果,如果出现,那就不是P1口的问题,是你液晶部分程序的问题

网友B:
aa

你的液晶驱动时序有问题 我也遇到过  已经解决  建议用 示波器 测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