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BUS问题

楼主(2008-03-09):
我想用总线的方式来控制51内核来驱动LCD,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建这个总线模块呢?用原理图的方式可以吗?怎么样才能把原理图变成一个模块的形式呢?

网友A:
re

可以用硬件描述语言,也可以用viewdraw或者SmartDesign

楼主:
请lytga说的详细些,好嘛?

用硬件描述我知道该如何做,但是viewdraw中我怎么也找不到bus形式的输入和输出口,把它生成模块时总是提示wir文件中有错误,是不是这个原因哦?还有就是我对SmartDesign不是太熟悉,具体操作还是不太懂。希望与lytga交流下

网友A:
re

为什么非要用原理图的方式描述呢?语言描述不是很方便吗?viewdraw的总线输入输出端口是单个in 和out端口,比如说总线命名是bus[1:0] ,那么就拖进两个in模块,命名为bus[1] ,bus[0],就可以了,libero8.0快速入门有这些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