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多路模拟输入的ADC 问题 请教版主

楼主(2008-03-10):
我用flashmen 初始化ADC 但是ADC要求有多路模拟信号采样输入 请教在ADC转换过程中 我怎么把读出的ADC RESULT 分开啊  怎么确定对每个模拟输入的采样时间?急切啊?

楼主:
主要是哪个通道切换的问题

我知道哪个可以读出通道数 然后确定是哪个输入口的的信号,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哪个通道的转换是一个周期一个还是几个周期一个 还是可以自己设置转换速度,还有就是是设置了输入的端口轮换 还是32个一直这样轮换呢?在读数据时 是否需要一定的时叙控制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A:
re

请楼主把具体方法介绍下,供他人学习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