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我没有逻辑分析仪怎么使用串口?

楼主(2008-03-10):
我没有逻辑分析仪怎么通过UART发送数据到上位机PC的串口来验证?用设置读写使能端吗?

网友A:
我没有逻辑分析仪怎么使用串口?

自己写个串口控制程序,将想要看的数据发到上位机的串口调试助手,关于串口调试可以参考uart的相关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