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LCD实验

楼主(2008-03-10):
请问如果要修改LCD显示的内容怎么来实现?就是在 LCD_Driver中把 Data_First, Data_Second的值改变下就行了吗,还是要有些变量的值也要修改的?

网友A:
re

看了金桥ACTEL回复的关于PWM的参数由parameter到input的方案
我想LCD从固定显示到变化显示大致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吧

但是LCD输入的话那个DATAbuffer是112位的啊,也太夸张了

希望ZLG可以提供开发板初始的代码

就是监测温度 在LCD上显示数值

楼主:
他们说不提供源代码的,只有自己慢慢做了兄弟!

网友B:
re

变量显示是需要寄存器资源的,DATAbuffer可以做到flashmem里面这样就不占用逻辑资源了,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做在flashrom里面(1kbit)

网友A:
我已经在考虑用移位寄存器来做这个了

因为觉得用51的话实在浪费FPGA 但是LS这么一说要准备112个寄存器似乎又浪费资源

能不能具体说说如何把flashmem和LCD衔接起来,一点点也好啊,和金桥ACTEL一样,给一小段代码提点一下

网友C:
aa

当然是用51 这还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