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Actel binary 数据格式和bin文件格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3-11):
     我们电脑上经常遇到bin文件格式,但是现在我们将文件下载到flashmen中去的时候软件只提供了4种文件格式。
    现在我们利用PC软件生成了 BIN格式的文件,我们想将这个BIN格式的文件下载到FLASHMEM中,请问有什么方法?
    如果将这个bin格式的文件转换成Intel Hex 或者Actel bin文件?

网友A:
光盘中带一个把hex转换成bin(51识别)的文件格式的软件

名字忘记了,但光盘中有,I2C实验中有说。

bin文件格式很多,单片机、arm、上运行的都是bin格式,扩展名一样,但格式是不同的,

keilc可以转换hex成bin(51识别)的格式,这个软件在网页上可以下载,具体问版主

网友B:
re

可以用这个软件hexbin.exe,这是DOS界面下的一个小软件,命令格式如下:
HEXBIN inputfile.hex outputfile.bin I 0
HEXBIN.EXE软件可以去网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