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布局布线出现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8-03-12):
我在布局布线时,出现如下提示,不知道如何更改,请问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re

意思很明确啊,NVM模块只能有两个啊

网友B:
re

楼上正解,你是否例化了3个flashmem模块?

楼主:
re

是啊,我的设计中,需要三个flashmem模块,怎么解决呢?

网友C:
flashmem可以例化两个的

网友C:
flashmem可以例化两个的?

flashmem可以例化两个的?
好像只能例化一个吧
两个做到最后是有问题的

楼主:
Re

谢谢三楼,我利用时分复用技术,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