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AD实验结果AD—OUT调用?

楼主(2008-03-12):
请问楼主怎么样才能使AD采样得到的数据在LCD中显示?在LCD-DIRVE中调用的是一个寄存器的值吗?帮帮忙

网友A:
re

首先在ADC实验中,演示了如何得到ADC转化后的12数值,把这12位数值先寄存下来,然后处理一下(请想一些简单的算法来处理这些数据,不要用乘除运算最好了,那最占资源了)再显示了,如何显示字符到LCD上请参照LCD实验那个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