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急!!!!!软件在Programming的时候报错

楼主(2008-03-13):
(无正文)

网友A:
re

能不能把具体出错信息贴出来呢?

楼主:

就是准备下载到扳子上的时候
进行到Programming 这个步骤也就是调用FlashPro_v6.0软件时
在FlashPro_v6.0软件的提示信息里面报这个错误:
Fatal Error: Please check programmer setup 然后后面的就没办法进行了
刚开始以为是安装问题 从新装了还是不行
到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A:
re

下载器列表中有没有可用的下载器信息呢?你下载前有没有点击Tools->Connect programer来连接下载器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