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问管理员 verilog编写的测试程序能仿真flashmemory吗?

楼主(2008-03-15):
请问管理员 自己编写的测试程序能仿真flashmemory吗?我试了一下 没有成功,是不是要用波形编辑器画的仿真文件才能仿真flashmemory或FROM。

网友A:
re

不是的,只要时序对都是可以仿真的,因为波形编辑器的仿真文件最终到ModelSim加载的时候也是用verilog语言的形式加载的。你可以参看一下波形编辑器的仿真文件然后比较一下你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