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提问:51与AD数据传输的另一种方式!

楼主(2008-03-15):
    前面提到51和AD转换后的数据传输问题,如果AD是12位,直接将AD的12位数据输出口连接到51的12个input口上可以实现数据传输,但是这样会很浪费I/O口。我想问可以这样不:
    将AD的输出口(为方便起见,设AD为8位)定义为wire[7:0] output,然后在FPGA内部将output直接接在51输入口上,比如在51内核模块中这样写:.port1i(output), 或者直接将output赋值给port1i,即assign port1i = output;
    请问各位这样行么?我正在试……

网友A:
re

这样是可以的,如果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完全可以省掉低4位。这样用8个I/O口就可以了

网友B:
啊啊啊

可以通过 存储器  锁存器 以及通道选择 将12位通过两个字节 读入51 8位的端口 而且不是还要读 chnnelnumber的5位的吧 呵呵   io很可能不够用的
建议用APB总线 将外设都设置为从设备 可以节省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