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为8051扩展外部数据存储器与Keil C

楼主(2008-03-16):
按版主给出的Verilog代码为8051扩展外部数据存储器后,用Keil C中的xdata定义的数据是否就可以正常访问?
扩展外部数据存储器是否占用了8051的部分端口,扩展外部数据存储器后8051的P0和P1口是否还可以正常使用?
敬请赐教,谢谢!

网友A:
re

用Xdata定义的数据访问用的是MOVX指令,占用的数据总线是memdatao[7:0],memdatai[7:0],占用的地址总线是memaddr[15:0],并不占用P0,P1口,与传统的51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