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无控制器的ADC的问题

楼主(2008-03-17):
请教版主,对于无控制器的ADC如何实验多通道之间的转换??

网友A:
re

提问前请先仔细阅读我们的配套书籍,大部分问题都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在模拟模块一节中,详细介绍了模拟模块,中间有一个参数CHNUMBER[4:]是用来选择模拟通道中,通过这个参数就可以实现切换

网友B:
adc模块定义中,CHNUMBER[4:0]怎么被定义为输出啊?

CHNUMBER[4:0]是用来选择模拟通道中,怎么会是输出啊?请楼上的大侠给个说明,谢谢!

楼主:
re:

我感觉带CORE的AD,按照先后顺序依次进行轮流转化,位于相应的通道,通过CHNUMBER[4:0]输出D位于那个通道。AD速度也是平分的,单通道8位,最大600K

网友C:
啊啊啊

CHNUMBER[4:0]是用来选择模拟通道中,怎么会是输出啊?请楼上的大侠给个说明,谢谢!
同问

网友B:
原来选择adc only 后就变成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