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AD,求教高手!急!

楼主(2008-03-17):
我想在电压监控实验里面的analog模块引用AD的BUSY信号,但是例化过后编译报错说BUSY端口不存在。analog模块里面应该是包括了AD的啊,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引用BUSY信号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A:
re

请问你是怎么引用的呢?analog里面确实包含一个busy信号,但默认下是不引出来的,你手动把它引出了吗?

网友B:
我们也一样

我们也是引出来了,跟LZ情况一样的。还有analog模块必须要用Flashmem模块初始化吗?可不可以用51内核对它进行初始化?如果不能,那岂不是要和51共用Flashmem?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怎么可以引出来呢?

 我直接在analog模块里面加一句.BUSY(BUSY),但是编译的时候说端口不存在.请问怎么可以引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