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急!想请问一下版主有关一个实验问题

楼主(2008-03-17):
我想问一下,我做了Core8051这个实验,但是下载到板上的时候只有一个灯亮,而我已经按照书上的一样去做了,而且有关那个配置问题我也解决了,就是下载那个页面上已经没有叹号.但是下载到板上的时候却只有一个灯亮.想请教一下各位.谢谢!

网友A:
re

仔细检查有无遗漏,特别是RAM配置那块,使能信号是高电平有效吗?流水线方式去掉了吗?复位信号去掉了吗?请检查。

楼主:
回复主题:急!想请问一下版主有关一个实验问题

谢谢版主,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是使能信号没有设为高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