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modelsim 综合前仿真 导致死机 如何解决?

楼主(2008-03-18):
冒死截下提示,不只我一台电脑仿真不成功 试了两台的

# Loading presynth.setdate
# Loading presynth.fdiv
# Loading presynth.time_disp_select
# Loading presynth.disp_data_mux
# ** Warning: (vsim-WLF-5000) Waveform log file vsim.wlf currently in use.
# File in use by: Administrator  Hostname: 29FD1589F56A439  ProcessID: 2220
#           Attempting to use alternate file "./wlftxbc88r".
# ** Warning: (vsim-WLF-5001) Could not open waveform log file vsim.w

请问斑竹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自己写的testbench文件仿真

网友A:
re

首先注销一下电脑再打开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删除工程底下的Simulation文件夹下面的vsim.wl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