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怎么可以引出analog里面的BUSY呢?

楼主(2008-03-19):
我在analog模块里面加一个.BUSY(BUSY),但是编译的时候报错说端口不存在!

网友A:
re

不是这样添加的,首先你应该在Analog模块里面,Busy信号引出来,而不是仅仅在顶层模块把Analog模块中的BUSY信号引出来。明白了没?譬如说Analog模块的定义是这样的
module Analog(
       SYS_CLK,
       SYS_RESET,
       VAREF,
       DATAVALID,
       AV5V,
       Temp,
       Supply_good,
       Supply_good_en,
       Over_temp,
       Over_temp_en,
       ATRETURN01,
       AV5V_over5p25,
       AV5V_under4p75,
       Temp_over70C,
       ASSC_DONE,
       ASSC_WAIT,
       ASSC_CHSAT,
       ASSC_CHLATD,
       INIT_ADDR,
       INIT_DATA,
       INIT_ACM_WEN,
       INIT_ASSC_WEN,
       INIT_EV_WEN,
       INIT_TR_WEN,
       INIT_DONE,
       ACMCLK,
       ACMRDATA_I,
       ADC_BUSY//手动添加端口把BUSY信号引出了
    );
在顶层模块中才能再把BUSY引出来

如

Analog M0(.(),.(),... .ADC_BUSY(ADC_BUSY),  .....);

楼主:
为什么是接地呢?

我按照您的方法做的但是为什么我引出的BUSY信号是接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