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CORE8051中断问题?

楼主(2008-03-20):
想问版主,8051软核中可以用定时器中断吗??

网友A:
您好

是可以用定时器中断的,下面是摘自数据手册的话,您可以查看数据手册。
Timer 0 and 1 interrupts are generated by the TF0 and
TF1 flags in the tcon register, which are set by the
rollover of Timer 0 and 1, respectively. When an interrupt
is generated, the flag that caused this interrupt is cleared
if Core8051 has accessed the corresponding interrupt
service vector. This can be done only if the interrupt is
enabled in the ien0 register.

网友B:
给传个数据手册行不?core8051的~

大赛提供的光盘里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