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想请教一个有关电压监控实验问题

楼主(2008-03-21):
我做了电压监控实验,一开始下载进去实验现象是正确的,我就用板上的5伏电源来接到J10管脚,发觉那三个灯都灭了.但是我保持5伏电源接到J10管脚这种状态,过了10分钟后,这三个灯又亮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您好

这种情况之前没有遇到,请您再下载一次程序看一下,确保5v电压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