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想请教一个有关开发板的高低电平问题

楼主(2008-03-21):
(无正文)

网友A:
您好

您好,这可以通过设置I/O口的电平标准来决定,Fusion支持的电平标准由3.3v,2.5v.1.8和1.5v的标准,比如说您设置的I/O是LVTTL 3.3v的标准,那么它的标准就是这样的:
Vcc:3.3V;VOH>=2.4V;VOL<=0.4V;VIH>=2V;VIL<=0.8V。
其它的类推。

楼主:
怎么对开发板的I/O口的电平标准进行设置

我想请教一下怎么对开发板的I/O口的电平标准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