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为什么我按照您的方法引出的BUSY信号是接地的呢?

楼主(2008-03-21):
指导工程师,您好!
我按照您说的方法在analog.v文件里面手动引出ADC_BUSY。但是为什么我引出的信号始终是接地的呢?是只在analog.v文件的端口声明中加上ADC_BUSY就可以了吗?其他地方还有什么设置没有?谢谢您!

网友A:
您好

在Analog文件中,BUSY信号默认是和ADC_BUSY_net变量连在一起的,即: .BUSY(ADC_BUSY_net),请检查您的端口是否是命名为:ADC_BUSY_net?如果不是请确保ADC_BUSY_net和您端口引出来的AD_BUSY信号命名一致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耐心指导!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前我就是没有把端口名称设成ADC_BUSY_net,一直用的ADC_BU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