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软核下载问题

楼主(2008-03-21):
我最近下软核遇到一个这样的奇怪问题:

1、我自己建了个core8051工程,下入事先在单片机上调通的程序,并做了个点亮LED作为程序运行的一个标志,可是下入后没有任何反应,复位键按下看引出的口线,无电压变化;
2、怀疑自己编的51有问题建错了,打开以前自己键的简单core8051工程,跟书上给的那个一样,就没问题。然后用“快速下flashmemory”法,只更改下如HEX文件,把我调的51程序下如,运行正常(从LED标志可以看出);说明51程序没问题;
3、怀疑自己新建的core50工程有问题,但是打开我的工程,把原先例程上给的51程序下如FPGA(“快速下载方式”),工作正常!!然后再换成我的程序,又没反应了,和原先一样!

所以,我想请问会是哪的问题呢?
我单独试工程和单独试51程序都没问题,可把自己编的合在一起就不动了,这是为什么呢?
谢谢!

顺便问下,我一直在想 把总线方式调的LCD接在外部存储器接口那几根线行不?借用那的总线。

网友A:
您好

这个问题可能是您的硬件和软件不匹配造成的,比如说您在软件中用到了P2口,但硬件中却没有引出来,只引出了P0口,这就导致下一个程序没问题,下另外一个程序却有问题。虽然两个程序都是对的,所以请您检查一下您软件中所用到的资源硬件中都具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