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Core51双向端口

楼主(2008-03-23):
请问版主怎么样才能实现51软核的输入输出双向端口,如P0口做数据总线,在工程里面怎么实现?

网友A:
您好

 你可以在Core8051的外部加一个三态门,如下图:

         _________________ P0in
data ___|____/|__________  P0out
             |____________ctr

网友B:
I2C实验的问题

请问CoreI2C的软核一定要用Core8051来配置吗?我们自己写配置文件对主机初始化再发送数据可以吗?

网友C(2008-05-23):
re

不能同时把端口既作输入又作输出!你在port3o[6]为低时,把port2o赋值给port2i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