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续51核双向端口(CORE8051 I/O双向应用)

楼主(2008-03-23):
版主说得方法 我在CoreI2C例程中见了,我问的主要想用Core51的端口做数据总线,如果照你的方法加3太门,岂不是还要控制Ctr那根信号线控制IO口的输入输出。如果想实现像一般的单片机51一样的IO引脚,请问在Actel芯片上怎么实现?

网友A:
您好

为了便于IC 设计,Core8051 IP Core 的I/O 口不提供复用功能,包括4 个8 位输入输出口、串行接口、计数器输入端和扩展存储器接口。如果I/O 要做为双向口应用,其基本电路结构图如图所示。
图中的两个D 触发器起同步输入信号的作用,也可以不用。上拉电阻是必要的,因为I/O 口输出高电平是靠上拉电阻实现的。

楼主:
明白了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