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51嵌入后,如何调试

楼主(2008-03-24):
softcontrol 是调试软和的工具,但不知道哪里能找到这个教程,实验书上没有,

我们嵌入51,流水线灯也亮了, 下一部呢,我们打算用51连接几个模块,以前做的工程都是专门的编译软件来调试单片机或者arm,都是汇编语言写的,现在教材只提供了c语言来实现,

要如何打开softcontrol界面,有没有简单的教程,或者版主给个提示,谢谢~~

楼主:
我的问题其实就是:51的C编译器是哪个,如何打开

软核编译器,写c语言的那个东西,在哪里打开,如何使用???
有没有教程????

楼主:
SoftConsole如何使用?

SoftConsole如何使用

网友A:
您好

嵌入式51不是用SoftConsole来调试的,您可以使用keil进行软件仿真。至于硬件仿真要相应的硬件工具-flashpro3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