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LCD数据手册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24):
请问LCD数据手册中 时序图中的 Tei 和Tb的时间是多少的 我把频率提高后有时会出现问题有时正确 分析觉得应该是E  的问题 也就是哪个时间没有把握好

网友A:
您好

关于LCD的数据手册,您可以去去网上搜索一下,1602的控制器差不多是一样的。手册也是通用的